C盘空间不见了!!!

楼主(2013-07-27):
近段时间老遇到这个问题!进PE的速度也是超慢的!!除了格式化重装系统,我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硬盘完全没问题的喔),请求一下,哪位大神能修复下,不装系统!!!!谢谢!!!

网友A:
硬盘本身, 或者电源  主板  数据连接线都有可能,,  如果没什么明显的故障, 你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排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
恩也是装的系统啊
应该不是线的问提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般都是开机提示没系统。我感觉这像是系统损坏引起的C盘分区参数不正确,一般格式化后就会好,不过数据是拿不出来了

网友:
对,我就想不格的情况下还有没办法~有些公司的,资料重要

网友(点评):
如果C盘能够进得去,慢就慢嘛,等进去了,把数据拷出来。那这个硬盘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本身, 或者电源  主板  数据连接线都有可能,,  如果没什么明显的故障, 你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排查了。 ...

100%确定,硬件完全没问题的!!!系统问题!!想不装系统下,解决,有办法不???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D:
先用DiskGenius把数据恢复出来再装系统

网友:
把这块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他会自检,自检完了,再装回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确定,硬件完全没问题的!!!系统问题!!想不装系统下,解决,有办法不???

把这块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他会自检,自检完了,再装回去就OK了

网友:
分区表有问题

网友:
8楼说的对

网友:
C盘分区信息损坏了吧,用DiskGenius找回丢失的分区表看能找回C盘

网友:
用chkdsk /f修复下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有的时候装系统失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般格式化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本身, 或者电源  主板  数据连接线都有可能,,  如果没什么明显的故障, 你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排查了。 ...

你不看题目吗?楼主说硬盘是好的,就只是C盘看不到,你说查主板,数据线,真佩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般都是开机提示没系统。我感觉这像是系统损坏引起的C盘分区参数不正确,一般格式化后就会好, ...

可以先恢复数据,之后再重装系统

网友E:
既然没有硬件故障,就是软故障了,DBR出了问题,或者C盘的文件系统出了问题,一般是异常断电或者关机引起,如果,有病毒,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把这块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他会自检,自检完了,再装回去就OK了

你说得是办法之一,也很有道理。。他的硬盘很明显的就是分区表有问题。用diskgen重建RBM引导,重装系统也有可能好。还有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整个硬盘全部格式化。100%的好。。。。。

网友:
分区格式化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啦

网友:
最好重装系统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磁盘,另外可用软件重建一下分区表,一般可解决

网友:
我刚刚才遇到这样的问题,重新分区就行了

网友:
楼主就是不想做系统。有的单位的机子做系统可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得是办法之一,也很有道理。。他的硬盘很明显的就是分区表有问题。用diskgen重建RBM引导,重装系统也 ...

MBR过了!!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没有硬件故障,就是软故障了,DBR出了问题,或者C盘的文件系统出了问题,一般是异常断电或者关机引起, ...

DBR有得修复不???我觉得病毒因素可能性大!!!做电脑行五六年了!!以前从没遇过,就近一年,老是遇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用DiskGenius把数据恢复出来再装系统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就试试你这个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00%确定,硬件完全没问题的!!!系统问题!!想不装系统下,解决,有办法不???

把硬盘拆了,放到别的电脑当从盘认下,在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硬盘拆了,放到别的电脑当从盘认下,在装回去就可以了

这个啊,下次也试试行不!!!

网友:
这种问题遇见过几次..大多客户没有什么重要资料,所以都是重做系统就行...不过下次试试楼上说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文件系统损坏,可以修复。chkdsk /f
经常出现就不正常了。

网友:
通常好象都没办法救里面的数据哦,希望有高手有好办法解决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