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

楼主(2013-07-27):
一块精英的主板,型号NFCROE9M,检测卡跑码50。 上假负载和不上假负载都断电,5秒后继续上电,一直反复的上电断电。测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开机电压复位电压都有。【本人坏事是不是桥的问题,单桥的板子】

网友:
桥空焊了

网友:
但是 旱桥了 还是啊,不过我吧内存供电的9214拿下就不闪了!换了一个9214还是闪灭!就不知道是哪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