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修一个945GC网吧版的七彩虹主板。

楼主(2013-07-27):
此主板先是内存供电的两个1500V。6.3的电容爆了,就换了,但仍然没有内存供电只有0.45V,这个地方是一个控制IC,RT902和两个场管,但场管没有1.8V电压,这个量一下没有控制电压,于是换了,没有RT9202就直接用APM7120可以代换的。换了之后开机有跑码,关了,再内存 又没有了,于是量了一下各处电压正常问题在哪里呢。那跑线路吧,看看北桥有没供电,这个是内存分过来的电压,有一个场客,量一下有1.56V电压,经过跑线路过一个0欧的电阻到北桥,当量这个电阻时这个断路了,直接用线连接,OK,开机一切正常,为什么量这个北桥呢,因为南桥肯定没什么否则也不可能开机了。

网友:
“1500V。6.3”有怎么大耐压的电容?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第一次开机时没烧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