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223w奇怪的现象,求助!!!

楼主(2013-07-27):
程序已经刷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屏问题。怕订了驱动板又不行浪费了。哪位大侠遇到过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不清楚是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楼上所说,用通用版的驱动板点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 的程序和屏不对应  或者屏上的码片(ROM)里的程序出现故障  建议先用通用版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维修通用板总是有的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屏接口用通用驱动板不行,屏线是专用那种。

网友(2013-10-29):
通用驱动板有自己专用的屏线,用通用版匹配的屏线就行了

网友(2015-06-21):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VGA线不插显示无信号,插了VGA线无显示。不知什么问题,请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