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定时死机。求解

楼主(2013-07-27):
我这电脑,挂机下载东西,或者看电影情况下。键盘鼠标不动的情况下,会出现电脑死机不动的情况,显示有声音,图像不动,然后彻底卡死只要出现这样情况的卡死、必须扯掉硬盘数据线重新插上去,不然无法识别硬盘硬盘无坏道、换过数据线、做过系统

网友:
这个先换个硬盘试下,或者直接进PE看下,看看是主板还是外设问题!仔细排查下

网友:
硬盘确定没问题、进PE如何判断外设问题?

网友A:
进PE如果还死机多半是主板问题,或者你把所有的主板外设都去掉不插,直接进PE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如果还死机多半是主板问题,或者你把所有的主板外设都去掉不插,直接进PE看下

进PE不死,也不是一下载或者看电影就死,只是要在下载和看电影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情况,今天早上出现过一次,到现在都没在出现了

网友B:
遇到过一例是电源有问题,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例是电源有问题,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看来只有一样一样的式了

网友:
早说嘛,按7楼说的试下

网友:
只有试试了

网友(2013-12-23):
硬盘用在其他电脑上看一下啊。。。可以试一试嘛。。呵呵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也是这个问题,开个网页在那半天不动,等下去就卡死了,把浏览器关了,有时候十多分钟才恢复正常,打开任务管理器,CPU占用好像不多,就是内存占用满了,硬盘都检测过了,主板也换过了,不过和CPU一起换的,换了还是一样,加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条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