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78C rev 2.o成功维修!!!

楼主(2013-07-27):
ONDA N78C rev 2.o成功维修!!!此板20元收的坏件,目测有北桥旁边有一个6.3V/1500UF电容起包,更换后试机。还是点不亮,测量各电压都正常。桥供电。1.18v。内存供电1.8V.3.3v.0.9V都有。CPU供电有输出。1.18V。有复位。刷BIOS。后试机OK。特将BIOS上传。此板接口齐全,VGA,DVI,HDMI。小板。市场比较缺。值得一修。

onda_n78c rev2.0.zip

网友:
单桥,价值也没多大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ONDA 790的主板,也是换电容后不跑码。刷BIOS后OK

网友:
这种小板还真见的很少

网友:
最近遇到几片,无从下手。供电都有。CPU电压 1。12。 上假CPU 电压 1.56 V
有复位  但刷了N个BIOS 都一样的。。。。 最近都没有刷成功过一片BIOS的板。。。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0633-1-1.html

网友:
捡到宝了,呵呵,我一直想收几张这种板子就是收不到,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