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I3 加独显怪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3-07-27):
DELL 1464 I3独显,,开机正常,有一段时间后灰屏,就是有背光,无图像,外接也无显示。。电流从1.6左右掉到了0.7左右。各电压测试正常。重新开机又有显示,偶尔又不显。,黑屏,或者有背光无图像。。 求高手指点。。显卡加焊过,没有效果!!!!谢谢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修笔记本真不容易啊!!!求高手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从1.6左右掉到了0.7左右
从这方面入手啊,查晒哪些电压没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V3000的这样,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个I3的板子很贵的哦!!

网友:
主机根本没有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