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有线路由-无线路由

楼主(2013-07-27):
如何链接和设置达到无线功能和稳定?

网友:
先设有线路由器 能够连接上后,
拉根网线接无线路由器,进入设置界面  选择 静态IP
WAN写成 192.168.11.1
静态IP 设成 192.168.1.14
                   255.255.255.0
                  192.168.1.1
DHCP服务器启用,输入 192.168.11.1
                                    255.255.255.0
                                         192.168.11.1
      无线密码顺便设上

设置好后的连接  是   猫到有线路由器上的WAN口,  有线路由器1口到无线路由器的WAN口,即可。
这种设置的好处是不用输入固定IP地址
自动即可

另一种是需要在手机,平板 电脑上,必须设成固定IP,不然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