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阻焊绿油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7-27):
     想问一下大家,使用过阻焊绿油的朋友,我使用的阻焊绿油不容易干,即使是加热干了,也很容易碰掉,这样的阻焊绿油是不是假的绿油,你们使用的绿油是怎样的?好的阻焊绿油应该是不容易弄掉的吧?

网友:
现在很多绿漆都是需要用紫外线固化的。我自己就是在电子城买了个小的紫外线灯,涂好绿漆后放在一边用紫外线灯烤个1-2小时再用。

网友:
要紫外线照射的,兄弟

网友:
阻焊绿油?跟平常用的绿油不一样吗?焊盘上需要处理的时候才用到一般。我都是风枪200度吹个2.3十秒。用镊子一点它会有个坑出来就行了。就能上芯片了。

网友:
用风枪把油吹干

网友:
紫外线照射

网友:
没有紫外灯,就放阳光下照2个小时。买个验钞灯吧,照上10分钟就好了。

网友:
我用擦除芯片的紫外线灯照过没用,根本不干,用风枪吹到是能干,但是也不像厂家弄的那样很牢固,用镊子轻轻一碰就能碰掉一小块,厂家的阻焊绿油很牢固,用刀刮都很难刮净!我们自己涂的阻焊绿油如果能像PCB厂家弄的那样牢固就好了!另外问一下 大家上阻焊绿油效果怎么样?也是很容易碰掉么?还是我买的是假货 ?真正的阻焊绿油不容易碰掉吧?

网友:
可以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晒,还是不行的,以后买红胶,涂在需要阻焊的地方,风枪吹吹就好了

网友:
那么说红胶比绿油效果好?风枪吹后 是否容易弄掉 ?是否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