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点

楼主(2013-07-27):
如果把显示器屏线不接,按电源开关白屏能否说明一体板和屏是好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行。。。屏要显示图像才可以确定好坏

网友:
现在是信号不接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信号线就黑屏

网友:
一会吃完饭,回家跑跑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