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不亮机

楼主(2013-07-27):
故障开机不亮,AMD平台,测各路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无效,发现EC的32.768K晶振有一脚没波形的?有修过这机器的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32.768换了 在换南桥

网友:
这款机子北桥虚焊比较多

网友:
X100E有两种北桥,一种是0728026的,一种是0752001,对应不同类型的CPU,这两种北桥都有通病,风枪加热一下北桥核心,如果能亮,就确定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wode我的是   0.9A不显示     我也刷BIOS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