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维修问题从何下手

楼主(2013-07-27):
今天接一台主机维修,发现是电源问题,换了电源后好来,机子拿走了,留下个坏电源,自己拿来拆开,想修修,打开一看里边的电容没有鼓包的,也没看出烧哪了,电源短接绿线黑线,见风扇可以转,测3V.5V,12V线的电压都是低.测量过整流二极管FR302是好的,电感也加焊过了,请教大师们该从何处下手检测.谢谢

网友:
测3V.5V,12V线的电压都是低,
到底低到多少,你可以查取样电压,和反馈电路!

网友A:
重点查取样反馈电路,可以先换反馈光耦看看。

网友:
哎  这种最不好搞了   反馈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取样反馈电路,可以先换反馈光耦看看。

反馈光耦后,故障还是一个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馈光耦后,故障还是一个样

你不会把辅助电源+5VSB的光耦给换了吧?

网友B:
2V量只有5V到6V之间,5V量只有2点几V到3V之间,接上主板,奇了,竟然可以正常点亮机器,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点评):
通常这种多是推动输出不正常引起的,有时是电阻、有时是推动管坏了一个。但你又说可正常开机,只能说楼主是否测量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把辅助电源+5VSB的光耦给换了吧?

有人误导,还能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V量只有5V到6V之间,5V量只有2点几V到3V之间,接上主板,奇了,竟然可以正常点亮机器,为什么为什么.........{: ...

你测量的接地点选错了吧????

网友:
电脑主板大多不是直接用12V和5V的,都要经过转换的

网友:
LZ是不是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再仔细测下大电容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表笔接触不良要不找错接地位置,不会接大电容负极来量输出吧

网友:
这个才多少钱 修个毛啊

你这种人就没必要在技术版块上说话。小心举报你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