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和路由的难题。求大神解开谜题

楼主(2013-07-27):
猫-有线路由-无线路由。怎么设置能达到无线路由开始无线功能而且稳定

网友:
没看懂你想要说什么,意思,想把路由器开启无线功能猫拨号,不知道理解对不?

网友A:
无线路由的WAN连接有线路由的LAN就可以了。无线路由设置动态IP.打开无线就可以了。

网友:
猫-有线路由-无线路由、这么个线路,要让离无线进的能够无线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路由的WAN连接有线路由的LAN就可以了。无线路由设置动态IP.打开无线就可以了。

试过、比如今天明天正常,后天就上不了、时有时无的

网友:
今天我试过这样的,应该是信号不够强引起的,PING有线路由的时候时连时断的。要不你就把动态设置为静态试试。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描述,似乎看得有点晕。
一般都是默认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描述,似乎看得有点晕。
一般都是默认设置。

我给你转述下吧,楼主是连接方式是猫+有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三个设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连接,应该有他的用处)。无线路由器的WAL口是连接有线路由器LAN口,这样连接的话无线路由确实是不稳定,有时候会掉线。

网友:
如果你把无线路由做为主要路由器,就是连接猫的主路由,那个无线就稳定了。

网友:
无线路由的WAN口接有线路由的LAN口不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检查设备、网线和水晶头吧

网友:
1.用有线路由设置好拨号。在DHCP里设置个保留地址给无线路由。(有线的IP段最好不要使用192.168.1.1,留给无线用)
2.无线路由设置固定IP登录。无线跟有线的IP段要不同。
这样会好些,无线就不会去寻IP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转述下吧,楼主是连接方式是猫+有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三个设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连接,应 ...

因为本来是猫出来接一个路由器到另外一家人用,然后另外一家人需要用无线上手机和笔记本所以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就是这么个前提,我在网上和各论坛找遍了方法,始终不能稳定的使用

网友:
那说明书里面有介绍 在就是看看百度

网友:
有多台无线路由接主路由LAN口或接在交换机使用(与楼主使用环境类似、只不过俺是为了扩展无线覆盖范围),其中一台TP-LINK无线经常不定时断网、或无线客户端连接却正常不能上网,断电重启又正常.无线安全方式为WPA-PSK/WPA2-PSK,加密方式为自动、更改加密方式(除自动外任选一项),故障消失!

网友:
把路由当交换机,这样稳定。如果无线路由WAN口设置静态IP类的,是有点不稳定。不知道原因,信号强但经常无故上不了网。

网友:
我用的TP的无线也经常断,换了四个TP的无线都经常断,插线的不断,三根天线的和两根都一样,TP越做越差了。

网友:
无线路由的WAN连接有线路由的LAN就可以了。无线路由设置动态IP.但无线路由如果与有线路由的LAN地址的一样的话,请把无线路由的LAN地址改成不一样就可以了,如:有线LAN地址是:192.168.1.1,那你把无线路由的地址改成192.168.2.1。

网友:
买个猫   有线    无线  一体机即可

网友(2013-08-28):
可能是上一些网站引起的,掉线时把路由重启一些试试。
如果两家不远可以试试两个无线路由桥接。

网友:
稳定不稳定和设置无关.与路由器品质.周围环境干扰.网线插口接触不良.路由器放置位置有金属物或墙阻挡等有关

网友:
主路由打开DHCP,外扩路由关闭DHCP即可.

网友:
先接猫,然后无线路由,最后有线路由当交换机使用。应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