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种是不是屏的问题闪屏

楼主(2013-07-27):
显示屏开机logo也是这样的,瀚视奇的牌子

网友:
驱动板换个试下

网友:
屏问题  没救了

网友:
屏坏了,都不用去想了

网友:
看一下就知道屏坏了吗,

网友:
这屏明显要退休了,想新显示器用用了!

网友:
有可能是 排线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过,千万不要被表面迷惑,其实是驱动板的3.3   屏供电没有

网友:
用一根线短接直通屏线那里的3.3就行啦,不行的话改装一个3.3出来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是驱动板的问题  说是屏我觉得可能性小一点,

网友:
看来是屏的问题多点,屏线一般少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放心的做法是你直接拿个通用驱动板去试,这样一点疑问都没有了,一般搞维修的都会有一套试屏的设备吧。

网友:
装驱动板试一下吧!一般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