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开机半个小时自动关机 求解

楼主(2013-07-27):
     cpu 内存都是好的 ,系统也没问题   。   每次都是半个小时就重启求解

网友:
可能是主板北桥过热

网友:
用鲁大师或occt做一下压力测试,看是不是CPU过热了

网友A:
温度是首先,没问题查供电

网友:
第一扇热、第二电源。第三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是首先,没问题查供电

  那一块的供电呀 !!!详解

网友:
太热了 吧  清理下灰看看吧

网友:
先排除系统故障,cpu供电南北桥及显卡温度

网友:
温度问题居多的

网友:
想要他出问题很简单的跑3D

网友:
一般散热不好容易造成自动关机,看看风扇是否正常运转!

网友:
换个功率大些的电源

网友:
散热问题需要确认,用久了很多尘容易造成散不了热就死机,即然你说换过主板还是一样的话就是电源的可能性高了。现在的山寨电源标着是多少W担都是虚标的,供电都不足,很容易就造成电脑重启或者直接黑屏没反应。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显卡供电也会这样的

网友:
试过换显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块的供电呀 !!!详解

你主板换过了? 换过就查电源~

网友:
电源问题,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