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L600-55W BIOS!

楼主(2013-07-27):
维修一台东芝L600-55w 故障卡LOGO 试了几十次进过一次系统 后来找了几个同型号的BIOS刷 刷完卡LOGO掉电 想找一个同型号的BIOS刷 各位大神有的发一下
卡LOGO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72962&extra=

网友:
感谢楼上发帖 刷完后 不开机了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是不是双bios的?重新发张图片

网友:
我也在修这台。机器。我是换HM55后。掉电。后来找了一个BIOS后。不掉电了。但是卡LOGO。找得那个BIOS是I3独显。这个机器是单桥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匹配的原因卡LOGO.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