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 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7-27):
联想B 460开机掉电,折机发发现U14短路,换了一个加电1。4A又短路了,不解这是为什么

网友:
就是,查一下电路

网友:
机器进水了吗

网友:
查下跟U41相关的电路跟元器件啊   老烧同一个东西肯定是跟他相关的元器件或者电路有关啊

网友:
L19短路了,找不到图纸头都修大了

L19 那不会是个电感吧

网友:
CPU供电管子全换

网友:
我这有图纸,你看下,多检查下一般不会太难

网友:
一点点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