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通电可以开机电流停在0。5A处不动 板号 DAGC5AM ...
联想E40通电可以开机电流停在0。5A处不动 板号 DAGC5AMB8H0 REV H

楼主(2013-07-27):
E40 板号 DAGC5AMB8H0 REV H.zip
联想E40通电可以开机电流停在0。5A处不动,联想我一般先刷个bios,无果,查所有电压1.05 1.5 1.8 3.3 5 . 1.0 全部正常 ,显卡重做,OK!
显卡

网友:
原来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显卡四边都有胶的,比较难拆,搞不好就掉点或是显存虚焊,看来是位高手。

网友:
THINKPAD E40机器问题多多呀,但怪相也是多多

网友:
这板的显卡是相当的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