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宏基上网本 kav60 la-5141p暗屏

楼主(2013-07-27):
                                      今天客服送来一台宏基的上网  说可以听见开机声 就是看不到图像,我一看暗屏 .客服说他有急事就走了,开始搞了 拆机量了LED的供电18v正常.然后在量开启信号0v.看图纸是EC发出的开启信号 于是给BKOFF#加了一个3v,故障依旧,我现在怀疑屏了 可是手没有这样的屏的,现在没有思路了高手们给点思路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av60

网友:
赞成二楼师傅的观点。

网友A:
你飞过去的3V开启·没被EC拉低呢?

网友:
BKOFF#是一个信号。你加个电压有毛用啊。。搞笑

BKOFF#是一个3.3V的LED灯开起信号,h为开,L为关,加个H电压为何不可呀。。。

网友B:
LZ有单独试下屏是正常的吗?INVT_PWM也应当是高电平,VCC正常呢?

网友:
有屏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哥们电压也没量全, 全了也就考虑如何找个屏换试试,怎么会没思路,总不会就死磕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 B KOFF # 这个 信号 从EC 的 25 引脚 这边 到 LED 屏线  这里线路 有没断线 或用镊子 挑起 短接 EC BK ...

没有断线啊    我自己觉得应该加个电压在上面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飞过去的3V开启·没被EC拉低呢?

没有啊拉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个一样故障的,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我搞了半天了,还是没背光,BKOFF#电压才0.2,断开和不断开的时 ...

没有啊  我现在怀疑屏啊  就是没有屏啊  你搞定了告诉我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Z有单独试下屏是正常的吗?INVT_PWM也应当是高电平,VCC正常呢?

VCC 正常 啊 INVT-PWM这个没有电压啊但是这个信号应该是亮度调节吧 没有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先把EC的脚翘起来,然后再加电压上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个一样故障的,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我搞了半天了,还是没背光,BKOFF#电压才0.2,断开和不断开的时 ...

我扯了屏是好的.我拆下来动了动屏线就会量一下你看下你的也不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CC 正常 啊 INVT-PWM这个没有电压啊但是这个信号应该是亮度调节吧 没有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LED好像是要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好像是要接。

飞个3.3V直接到开启 能用就证明3,.3V没被拉低  是前面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