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系列主板双BIOS编程器烧写注意了

楼主(2013-07-27):
我遇到一块P8B75-M LX PLUS主板BIOS报错,去官方下了BIOS文件,取下芯片用编程器分别对两颗芯片备份后,用官方BIOS文件把两芯片同样烧写,结果是不开机了。对备份的文件比对,发现两颗BIOS文件不一样。好在能找到同型号主板,把BIOS备份过来,烧写进去就正常了。附上正常BIOS文件: P8B75-M LX

网友:
你指的不开机是显示,还是不触发?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有的修啦,以后的主板就跟麻烦了

网友(2016-07-22):
以前都是两个写一样的

网友:
幸好你有同样的主板,要不然麻烦了

网友:
不会吧!我没遇到!真的要注意了!

网友:
两个不一样还真是奇怪的设计

网友:
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编程器烧的,华硕的BIOS在官网下来后是不能直接刷的,除非有些编程器会对BIOS进行解码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BIOS不是主副关系。那网上下到的应该怎么刷?

网友(2016-09-11):
楼主,你有 ASUS P7H55-M的PDF吗,能上传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