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SE开机两秒掉电

楼主(2013-07-27):
原先主板布满灰尘,开机掉电。清灰尘无果。于是把CPU12V拔掉。排除是不是CPU电路短路了。谁知还是会掉。于是把内存CPU都拿掉,所有供电接上,这样它反而不会掉电了。测到内存,南桥供电正常,CPU的管也没发现短路。在没掉电前,测到CPU核心电压1.36。。而且我发现它掉电完后再开是开不了的,要放电后再开才行。。这个,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是I/O吗?大师傅,这板该成哪里查起?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想换个I/O试下, 板上型号是W83627EHG-A。。用W83627EHG能替换吗?就差了个-A

网友:
但是我又听说有的I/O是带CPU温控什么的,所以还不敢换

网友A:
呵呵 这板是通病 8.2K电阻损坏导致掉电.

网友:
是IO拉低的么???我见过AMD单桥的开机掉电,直接就干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板是通病 8.2K电阻损坏导致掉电.

呜呜,版主,我把整个板的8.2k排阻都测过了。没问题哦。。。下一步怎么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板是通病 8.2K电阻损坏导致掉电.

现在是变得5秒掉电了。。。

网友B:
同意8.2K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8.2K引起的掉电

您好,师傅。请问你指的8.2k引起的掉电,是那部分电路的8.2k呢。这个板我一定要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