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3-07-27):
SL400有什么通病吗,求解。

网友:
屏轴很容易断的

网友:
屏轴喜欢断!

网友:
容易出现屏暗,显存容易坏

网友:
左边的屏轴易断,屏线,屏闪。会暗屏。

网友:
通病还挺多的,左边的屏轴容易断,然后屏线也容易断,屏会出现跳线闪屏,屏暗主供电保险易坏,独显的显卡也容易坏,显存容易坏

网友:
屏轴、WX5屏、显卡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