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梅捷A790 装电池自动上电,不跑码。拆电池 却正常

楼主(2013-07-27):
今天接到一块梅捷A790  AM2的板 ,顾客说自己开机,但无显示。

打发走后 入正题:装电池自动上电,不跑码,在自动触发后短接开关却开始跑码,正常进系统。但关机后,屏幕无显示了,机器还在转。。。
不装电池,通电CPU风扇自动转一下 停了 。然后短接开关针 可以跑码,能进系统,但关机后,屏幕无显示了,机器还在转。。。
跑了一下线,IO是F71883FG ,查了一下 SPOP 在83脚 S3是82脚。换了一把尖尖的落铁头 单独焊83脚 把83脚挑起。上电不自动触发了,短接开关针也不触发了。量了一下焊盘上的83脚,待机时为3。3V。而IO上的为0.4V.这S3为0V。 到这里 是不是可以判断这个IO有问题了? 手上没这个IO。不知道有什么IO能代替。。F71882FG能替换吗?

关键时 到这里是不是能确定IO坏了?? 请帮忙分析,谢谢。

(板上自带的诊断 是跑码的)

补充内容 (2013-8-30 11:32):
结果:买一样的IO回来,换IO 好了。

网友:
此IO现在无代换.这个应该是点开关针关不了机,叫上自动上电先换IO.

网友:
这是I/O的问题 这种问题修了很多了。

网友:
有实践证明的71882代不了71883。

网友A:
汗。。 LZ 是专业修板子的的吗  自动上电的板子 应该先修自动上电 先不管后面的问题。首先应该考虑把IO拆了看看还自动上电不 ,不上电在更换IO尝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汗。。 LZ 是专业修板子的的吗  自动上电的板子 应该先修自动上电 先不管后面的问题。首先应该考虑把IO拆了 ...

首先考虑IO? 要先检查吧?看到自动上电的现象就立马想到换IO。万一不是IO问题 呢?呵呵 以后我再告诉你,我是做什么的。

网友:
楼主这情况是IO问题,我曾经遇到过,我遇到的那板是被雷击坏的。

网友:
有结果说下啊

网友:
i\o的可能性很大啊。等待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考虑IO? 要先检查吧?看到自动上电的现象就立马想到换IO。万一不是IO问题 呢?呵呵 以后我再告诉你, ...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维修了多少年了 你应该先搞清楚时序的问题 先让你拆了IO看看还自动上电不,
或者先清coms 在长按4M秒能断电与否,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尝试  没叫你直接换  不谦虚者 就算你是月饼这种大师傅级别的 也会随着电子行业快速的更新换代 而被淘汰

网友:
这帖子火啊··连徐总和月饼的名字都出来了。。。。

网友:
断电的时候测83、82脚,阻值试试

网友:
代换下I/O也不是很麻烦,换了不好再量其他的

网友:
io问题,换了再说!要不就跑绿线到io之间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维修了多少年了 你应该先搞清楚时序的问题 先让你拆了IO看看还自动上电不,
或者先清 ...

非常感谢兄的亲力指导。不过我没直接拆IO。我有测试是不是IO引起的自动上电的操作---挑IO脚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先把开关到IO的开关信号脚挑起来,看看还上不上电,还上电IO有问题,不上电那就是开关到IO的线路有问题,不过看楼主的故障现象很大可能是IO问题

网友(2013-08-30):
结果:买一样的IO回来,换IO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