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关机后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3-07-27):
梅捷主板 关机后又自动开机,开始以为电源问题,换了个新电源,毛病依旧,又把开机跳线换了照样自动开机,每次关机必须长按开机按钮才行。各位大神求解啊!

补充内容 (2013-7-28 14:58):
去年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搞不定,结果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又正常了,今年又出现这问题了。也不是每次关机后它都自动开机,偶尔一次也能正常关掉,然后不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看看BIOS里是不是设置了定时开机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要换南桥,南桥是管开关机的

网友:
主板问题或者是按钮问题。

网友:
  换个 IO 吧  ,应该会好的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怎么换?贵不贵啊?

网友:
我也来等高手回答!

网友:
     五楼正解

网友(2013-09-25):
我也有一块技嘉P41,可以正常进系统,就是怎么关都会自动开机。

网友:
这些属于开机主板上开机电路出了问题了,新手是无法修复这个毛病的,简单方法: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