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不开机

楼主(2013-07-27):
接到手的时候,机器不加电,拆开主板,待机不对,没有3.5v,听说待机芯片容易坏,就换了个3.5v芯片,之后电感上有了3v5v,小激动了下,以为好了,装上开关,结果还是不开机,量了开关是好的,并且和主板是通的,按开关i/o14脚有高低高变频,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开机,没有进过水也没找到进水的痕迹,在官网上下载了个桥的BIOS刷刷,还是不行,结果就没有招了。。。。。有没有同行遇到过次问题的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不知待机不正常时待机电流高还是低,是多少。换个南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