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朋友的一片技嘉主板,供电复位都正常,跑码比较特殊

楼主(2013-07-27):
       主板是技嘉的MA74GM-S2H,开机上电正常,测CPU、南北桥,内存等各电压基本正常,诊断卡的复位也正常,短接复位针也可以正常重启,诊断的代码只显示下面的一半,按上翻按键,看到是4D5F(四位诊断卡),内存238、239SM时钟和数据的电压3.3V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无意中还测到一处不正常的地方,不插电源线时,BIOS电池2.7V左右,CMOS_CLR针也有2.63V,插上电源,CMOS_CLR针电压为4.39V,测CMOS供电的双二极管的两个输入端为:3.02V和3.3V,输出端为4.39V。不知道主板不跑码是否与此相关。

        不知道动了哪里,可 我那里也没有动呢,现在变为接电源,自动加电,,反而是CMOS_CLS针电压变为3.4V了,其他都和前面一样,只是又测的一个NIKOS 的PA102FDG的三个脚电压为G 11.6V,D 6.4V,S 12V,感觉这个管子好像是GS极短路了,断电
测GS极又没有短路,明天找个相同换下看看再说

补充内容 (2013-7-28 17:04):
问题已经解决:是主板BIOS数据出错,导致不跑码,刷新后解决。
这样也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经验:在遇到故障不断变化,有时自动加电,有时又不自动加电,有时CMOS清除针电压正常,有时又不正常,这时可以先怀疑BIOS数据

网友A:
你先清一下CMOS,刷BIOS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
先刷BIOS试了

网友:
CPU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清一下CMOS,刷BIOS看看什么结果。

我刷过两次BIOS,现在一般不去刷他了,我的268的编程器支持器件不全,两次全刷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BIOS我决定在我所有的办法用完后再考虑他。条件不行呀

网友:
最简单的刷个BIOS都不行,简单不整,往艰难地方冲,去买个500p啊,没有掉件的情况下干干桥,这主板桥是该出问题的时候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此板是BIOS故障,刷新BIOS后故障解决。正好我的编程器支持25VF080B的芯片,刷好后,加电顺利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