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785GT-UD3H 自检卡死

楼主(2013-07-27):
该机器亮后老卡这这里死机,老师们看下:见图

不挂硬盘 同样
U盘引导 不挂硬盘 同样卡死这里
求指导……

网友:
技嘉的先刷下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试试了

网友:
桥问题的多吧

网友:
明显的BIOS的问题,技佳的有的是又BIOS的话就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有一个华硕的主板,卡USB CONTROLER界面那里,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USB那块出问题了?
见过两次。

网友:
原来BIOS 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之前有块梅捷的也是这样卡住,刷了BIOS后可正常开机,你可备份原来BIOS再刷一个新的试一试呀

网友:
估计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直接刷BIOS试试了

技嘉主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