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a液晶电源一体板5V、14.5V电压跳变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07-27):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L2061Wa液晶,反映该液晶显示器通电不开机,电源灯不亮!拆机后,一体板如下图:

加电,测+5V从5V到0.5V之间频繁跳变,+14.5V从15V到13.3V跳变!可能电路处于保护状态。断开高压供电,测+14.5V上升到22.6V,也存在跳变现现象。测+5V还是从15V到13.3V跳变。这说明该故障与高压部分无关。分测14.5V、+5V所属的电容、电感及保险,无任何问题。怀疑TL431、光耦PC123有问题,依次更换,试机,故障依旧!想到近几天是雷雨天,有被雷击的可能!更换电源管理芯片LD7552BPS,故障依旧!

加电测LD7552BPS的各脚电压:1脚:地 2脚:0.5V-0V(跳变) 3脚:26V-12V(跳变) 4脚:1.4V 5脚:AC6.7V 6脚:0V 7脚:26.5V-10.5V(跳变) 8脚:0V 明显有保护了!测电源管理芯片LD7552BPS外围电路各元件,无不良问题!维修陷入困境。

仔细想了一下,决定LD7552BPS的7脚入手,更换R909、D901、C903、C911,故障依旧。但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焊下C903(22uf/50V)后,测试+5V用的负载(车转向小灯泡)竟然亮了,测+14.5V为22V,+5V为8.9V。以为找到故障所在。接上驱动板、灯管,按键板电源灯亮,灯管也正常亮。再接上屏线,屏亮了一下,后出了几条横线,屏就再也不亮了,故障又出现了!难道是+5V负载能力差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突然想到+5V反馈没查,通电测+5V到L903、R924、R925各点电压,当测到R924处的电压时发现,只有1.8V,而在L903(J906)处是8.9V。奇怪了,怎么会有不一样的电压呢?难道有断线?仔细用放大镜察看,终于发现问题所在。确有断线。但这条线也不是完全断。

将C903(22uf/50V)电容重新焊上,将断线处用手术刀刮开,加焊,连通。通电测+5V稳定在4.96V,+14.5V稳定在13.8V。至此,维修过程结束!

网友:
这金属线还有保护层下面,怎么会断的呢,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遇到好多5V,12V电压跳变的,最后都没有修好,难道也是断线。下次维修时注意了。

网友:
的确啊,经验就是经验

网友B:
楼主好细心呀  要是我早给他改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好多5V,12V电压跳变的,最后都没有修好,难道也是断线。下次维修时注意了。

哈哈 只能说你太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细心呀  要是我早给他改板子了

恩   网上有卖改好的  也就二三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你的经验  一般断线的板子 可以在电压相连的电路上接上电灯泡 作后级电路负载短路测试的吗

可以的,但要用汽车转向灯上用的小灯泡。用别的,可能前级场管直接就爆了!我有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网上有卖改好的  也就二三十

要想练好手,就得下苦功夫。发板是简单,但少了练手的好机会!

网友:
遇到电压跳变的没修好过,看了楼主的经历以后维修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昨天修的冠捷210V故障现象一样。断线的位置也在J906和R924之间。断点是在保护漆下面的,刮开保护漆才能看见。我这板子不是雷击的也不是摔过的。这种故障其实是光耦无电导致的不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