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这个电路,是不是讲错了?

楼主(2013-07-27):
今天看到了一个电路,是高压板上的,我觉得有几点讲得不对,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理解对,请大家也分析一下!

我觉得不对的地方:1、上面说“Q202 为PNP 型三极管”,从图上看这个管子不是和Q201一模一样吗?

2、“当需要打开液晶显示屏时,驱动板中的微处理器芯片发出 ON_OFF 高电平开关控制信号。
此信号经过电阻 R312加在三极管 Q200的基极,使三极管 Q200导通,+5V电压经过电阻 R302、
三极管Q200接地。同时,使三极管 Q201的基极变为高电平”,+5V都接地了,那Q201的基极怎么还会是高电平呢?

大家说是不是啊??

网友(点评):
错得乱七八糟,误人子弟。Q200导通之后,Q201哪里来的电压使基极是高电平,纯属扯蛋!!

网友:
Q202也是NPN

网友:
冒失uo了啊啊

网友:
盗版书,错误太多。你明白由MCU控制PWM就行了,中间过程略。

网友:
同意四楼说法。。。。

网友:
两个都为NPN啊

网友:
201的积极本身就是高电平吧,可能我还是没明白三极管

网友:
两个都是P 才对吧

网友:
我看Q202是pnp才对,只是图画错了,好像是MCU发出低电平为有效开启信号,Q200截止,5V经2个电阻驱动Q201导通,把Q202基极接地,Q202是pnp管,那C和E集导通,12V供电到U201供电脚了。个人分析请纠正!

网友:
这种资料楼主在哪里搞来的?建议不要看这种资料以免误导自己了,
这3个管子都是NPN管,B极高电平导通的,首先Q200在没有ON开启信号的时候它不导通,那么Q201的B极高电平导通,Q202的B极变为低电平不导通,当有ON 信号的时候Q202的B极才为高导通给IC供电

网友:
lese容易误导 天真容易被盗 凡事自己心里搞

网友:
质料错误,2个管子要不都是PNP的,这样就好理解了,如果2个管子都是NPN的话再Q202的基极必须还有一个上啦电阻

网友:
这种资料有错误是很正常的事,自己知道是什么原理就行了,实际电路中q200是没有的,只有两个管子的,而且有的电路是没有管子的,那种不是开启芯片供电的,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了,不要局限于书本

网友:
ON信号加到Q201那么Q202就不导通了,12V就不能输入电压到PWM芯片了

网友:
实际维修中只要把12V给芯片就行,其它自由发挥

网友:
Q201 C极没电压也能导通吗

网友:
201和202是一样的

网友:
个人分析:其实在实际维修中,只要把Q201去掉 留一个P沟道的Q202,G级低电平导通 12V输入给TL1451的9脚VCC供电

网友:
是不是这个图有问题呀,各位?只要有问题就行了,其它纯属误人子弟。

网友:
就没必要看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