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上的主板L-I848Q问题

楼主(2013-07-27):
开机没有显示,无报警,有时能启动,但是会死机,经检查发现CPU附近的几个1500uF,6.3v的电容有的鼓了,有的爆浆了,不知道是否是这个问题造成的故障,如果更换这几个电容,是否能够解决?

网友:
一般换了就好,也有的换了连亮都不亮了。因为新电容电压都比较高,而坏的电容相对来说电压要低点。所以换上新件周围的元件还得考验。另外,换的过程中有可能断线等等问题。所以换了也不一定能好。因为电容是明显的故障。比如我修了一块主板。北桥附近一个6.3V/1500uf电容坏了。换了还是点不亮。最后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刷了个BIOS好了。因此断定此板刷BIOS就能好。电容起包是明显的元件老化,而不是点不亮的主要原因。

网友:
谢谢解答,那我就先看看刷BIOS看看

网友:
你这个板有时能亮说明就是电容的问题。电容失效导致CPU供电不稳定,有时就点不亮了。所以不用刷BIOS。主要是要换好,焊好。保证不能把其它电路损坏,主板好多层呢。

网友:
换电容小心点就不会断线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鼓包造成的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