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bq24745的问题?

楼主(2013-07-27):
同行拿的裸板过来修,说让我给刷BIOS,我一侧大短路,公共点短路,无语了。换了几个小件,修好了,正常亮机。但维修过程中发现充电芯片有两个地方,相邻的两个引脚短路。即,27,,28脚之间阻值为0,17,18脚之间阻值为0。请看下图。

由于客户没拿电池,只有裸板。也没芯片BQ24745代换。不知道上了电池会不会有问题?
请高手给讲讲这几个引脚的功能。正常这两组引脚会不会相通。

网友:
这两组脚在电路上测量相通是对的,它们分别外接了0.01殴的电阻,用于过流检测用的。

网友:
电流检测引脚,你把图纸看完就明白了

网友:
检测电流用的,你分析一下电路图,现在已经能开机了,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一上说的饿阻止应该就是将近0欧吧,电流检测吧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
那些引脚是接过流保护电阻的只有零点几欧,正常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原来是电流检测电阻啊。向你们学习。回头看看图。

网友:
没测过 应该不能通吧

网友:
可以的,一个是检测电流 一个是检测充电电压的

网友:
检测电流用的 我也得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