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主板点不亮已修好!!!

楼主(2013-07-27):
联想L-IG41M3 V1.1
此板是客户半年前换下来的原装主板。修了几次没有查出问题,心想,联想G41,原装主板,三代内存,支持775针双核CPU,板子性能不错,修好能买个好价钱。修不好不甘心。上电测量各路电压均正常。内存供电1.5V有。CPU供电输出1.2V有。桥供电1.2V正常。到低是那儿的问题,发现复位灯常亮。点复位闪一下不明显。难道是主板那一路有短路致使主板不复位。测量USB供电,发现前置USB针上没有5V电压,此USB插针由11针组成。测量两组均无5V.电压分别是3.3V 0V.0V.0V .0V.。经观察测量此5V由一个八脚芯片提供。难道是此八脚芯片有问题导致的。先拆掉再试。果然,诊断卡显示C1,02,换了几个内存还是不过内存。因为以前刷过BIOS。再重新刷个BIOS试机。一切正常。此板修复。再次将此板原装正确的BIOS上传。2013年7月27日。

联想LENOVO L-IG41M3 V1.1原装自刷.zip

473.16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8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遇到疑难杂症 看来不能偷懒 所有能查的电压都查下 你会有惊喜

网友A:
我手上也有这片这板,南桥附近有个双mos管烧的。能用普通的代换吗?

网友B: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没有刷到正确的BIOS导致的?

网友:
前几天修的一个砸牌子的AM3主板各个供电都正常结果没有复位这种情况少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这片这板,南桥附近有个双mos管烧的。能用普通的代换吗?

只要是双mos管,型号不一样也可以

网友:
运气+实力=成功,呵呵。楼主你做到了,这种原装板能卖个好价钱的

网友:
人才啊 楼主主板出卖不 有意要

网友:
楼主取下来的是4500M吧。5vdual切换。

网友:
5vMOS,要是上个型号就晓得是那里的了.

网友:
不错 8脚管子取了 不是usb用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双mos管,型号不一样也可以

谢谢啊,我找两个N的来接线,不行,。看来要等到这个料板了,又没有图纸,这个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MOS管有双N管和N+P管或双P管,

恩,只是现在没有图纸,管也烧了。要等料板了。

网友E:
取的八脚芯片型号在网上查不到。标志着S32 ASA07L将二脚与7,8脚相连。USB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的八脚芯片型号在网上查不到。标志着S32 ASA07L将二脚与7,8脚相连。USB测试正常。

大哥,能不能在图上把这个八脚芯片标出来?在哪里?

网友F:
我今晚接到一块 L-IG41M REV:1.1  点不亮 BIOS刷过也一样 请高手指点一下 所以电压都正常

网友:
我有两块这样的板子   一块是通电南桥汤 我换了个南桥 就不通电了 又换了个还是不通电 桥是新的  另一块 开始就不加电 我一直在那放着 没头绪呀 就没乱动  在找图纸

网友(2013-09-01):
bios很好用啊 ,

网友:
S32 ASA07L 是管理USB的吗?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下载 我试了还可以.谢谢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BIOS

网友:
谢你的BIOS,刚好接到一片档E9,刷了你的BIOS就好了~不过权限设置太高了,还好我刚好达标

网友:
都是V1.1的 不过我这个是两个PCI插槽的 原来是卡xp进度条 我的刷了会不亮

网友(2013-10-08):
高什么呀,为什么下个BIOS ,还要搞100 的阅读权限呀,太伤人了!!!!!!!!!!!!!!!!

网友:
哈哈,楼主赚大了,这样也能修出来啊,要就肯定会先换个南桥

网友:
想要BIOS可惜要不了

网友:
想要BIOS 可惜没有权限

网友:
我手头有一张,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头大中。。。。

网友:
高手啊 ! 确实是有啦 可是还是不亮啊 怎么办啊

网友G:
我也要 急急急

网友G:
为什么 我下不了 ‘特定用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又学到 一点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bios真是作死

网友(2013-11-21):
US供电会导致无复位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取下来之后 还是不跑码啊啊

网友:
我也没有权限下载,谁下了可以发下我邮箱吗?
icecco@vip.qq.com
我手上这个板也有问题 这个主板的问题就是使用起来很卡,装系统也是比正常机子卡很多,装好系统随便运行些程序都会卡机而且蜂翁器嘀嘀报警,一卡机就会报警。CPU,硬盘,内存,包括电源都是好的

网友:
小弟不才,没有权限下载,望大哥们施舍下

网友:
有没查下 南桥供电MOS管的对地阻值 和电源管理 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前置USB电压低,导致不复位很少见,这种板以前遇到过,放弃了

网友:
我想问下如何才能下载楼主上传的BIOS 充值可以吗?

网友:
已下载或有这个bios的朋友发给我下吧! 邮箱:icecco@vip.qq.com

网友H(2013-12-28):
我把那个8脚的芯片去掉了也不行。不知道是那样问题。

网友:
有时候刷BIOS要反复刷几个版本,呵呵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丢的真多!

网友:
不太好说啊

网友:
和我以前遇到的问题一下,我也下次试试,

网友:
看来以后修东西要细细的每个地方都查清楚

网友:
权限太高了吧

网友:
楼主你说的那么简单呀呀!!但是背后应该挺辛酸吧?能说说具体怎么弄的吗?过程?

网友:
楼主脑子很灵活。怎么会想到usb供电去了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过asusp5k 不复位的问题。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有。都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明天在去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把那个8脚的芯片去掉了也不行。不知道是那样问题。

南桥没出开启v信号 前后usb都没供电是不是桥坏了?有复位。

网友:
bios   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704589这个是好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bios坏的真多

网友:
貌似BIOS坏的很多吧

网友(2015-01-27):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样说来,这主板同时存在两个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能不能把那个八角图发来看看啊

网友:
八角ic 拆掉 4脚拉倒8脚 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不了啊

网友:
有赚勒  现在修好在做二手挣钱点

网友:
我也说一句正需要

网友:
楼主人好,共享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的问题?

usb没得供电 看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晚接到一块 L-IG41M REV:1.1  点不亮 BIOS刷过也一样 请高手指点一下 所以电压都正常

usb供电测试了没有呀

网友I:
那个8脚的芯片叫啥名字呢

网友(2015-03-19):
BIOS下载不了啊 - -

网友:
双mos管 直接飞过去就行

网友:
BIOS损坏也会导致不过内存,这个遇到的比较少呢

网友(2016-02-01):
没有图纸可把我愁怀了,多谢楼主。

网友:
阅读权限100怎么玩啊

网友: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原BIOS是好使的,还有.在刷BIOS的时候,你们都会把原BIOS备份一下吗?

网友:
8脚USB供电芯片非常容易坏,我一直用线直连

网友:
那里的BIOS

网友:
BIOS经测试,刷上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6-04-11):
引用 网友H:
我把那个8脚的芯片去掉了也不行。不知道是那样问题。

考虑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掉能开机吗   不用飞线吗

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8脚的芯片叫啥名字呢

内部就是双沟道MOS管组合。

网友:
USB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维修第一步 要目测  仔细看

网友:
我也正在找BIOS呢,老是报警的。刷刷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2017-08-20):
你还能碰到BIOS坏,我碰到这个主板全部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