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3-07-27):
我的电脑usb口好用,鼠标单用好用,电脑和我的鼠标一起用就不好使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USB口供电不足或者是到南桥的信号线上元件故障,或者南桥USB模块故障

网友:
但是我的键盘好使啊,换个鼠标也好使,单单我的ie3。0不好使,但是我的ie3.0上网吧用还不掉。求大神解救

网友:
一般电脑机箱前置的usb接口供电是不足的。你试下插主板上面的usb。因为前置usb用的线都比较垃圾有压降。键盘鼠标这两个需要的电流很小的。而移动硬盘这类的就需要大电流了。

网友:
额,找到毛病了,谢谢啊大神

网友:
今天碰见个上电持续的,想请教一下具体的检测流程都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