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0-01B不定时掉电通病。。

楼主(2013-07-27):
东芝M600-01B开机掉电,偶尔开机进系统,大多时候一开机就掉电了。
开始以为是大电容,拆开发现没有,没有头绪了,不是温度的问题。。。。。。用波波打晶振都正常,开启的时候供电正常,没有杂波。。。不想动桥那些东西。。。加焊了下桥也不好。。。有时开机进系统,有时一开就掉。。。
后来一次没用开关直接用表笔触发,正常上电不掉电了,多次试验都正常,一插上开关排线马上就掉电,故障点找到,但是这个开关太薄了,直接印在透明薄排线上,,,没法了,直接找了个显示器的小开关,接地和开关排线的3.3V处,问题解决,就是没有开机灯亮罢了。以后遇到这机器可以直接打开风扇背后小盖,把排线拔掉,短接不掉电就可以判断了。。。。今年陆续修了4台这个机子了,都是这个故障,我想应该是个通病吧,没相机,就没上图了

网友:
我一般还是会改个指示灯上去的,不然客户那关过不了,难道跟客户说给你换了个开关,你收多少,嘿嘿

网友:
LZ,是不是开关那钢片变型了,是不是可以用手机键盘上的那个钢片换下电脑开关上的钢片就行了呢?

网友:
就是纸片厚点的透明排线上的开关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开关问题的,有些时候绕进去了一下绕不出来,搞了半天才发现原来就是一个小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碰到,下次验证下是否通病哈

网友:
我想问是开关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呢?

网友:
用光板亮机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刮开机的,这样应该就知道了哦

网友:
东芝M系列的屏线也是容易坏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