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彩虹显卡 ?

楼主(2013-07-27):
有一块七彩虹逸彩9400GT-GD3 TC512M M20 的显卡 开机显卡风扇转的,就是点不亮,我想问下应该先从哪里查起?

可发先刷个BIOS
加焊乃大招,不得已而用之,用之必须有相关经验人员陪同下加焊,切记。
兄弟,到基地的店铺上买本显卡维修的书,不就40元钱嘛,看完后就有了修理的线索了,现在的人都不会随便教你的,毕竟大家都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学过来的

网友:
先测显卡的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A:
论坛总结,修显卡5大绝招,招招进消
第一招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第三招 显卡断电也加焊.
第四招 显卡不共电也加焊
第五招 也是最后一招大家最喜欢用的 四招不行,拆下来从值 爆费了就放弃 一直干到爆费 在不能解决丢拉圾去,杂证没有人能修
学修显卡一定得会这五招 这可是论坛最好的技术经验

人家说的是反话,各位鄙视这5大招的难道看不出是他故意玩内涵的嘛?
哈哈
你说的是大绝招 必杀技呀
呵呵 很好的经验, 反正自打我自己做出土制BGA后 加焊过的显卡 全能用了 7300GT 做好了两块 9500GT一块 还有一块6500的让我不小心把GPU从板上挪下来了~ 这些显卡之前的症状全
顶楼上的,这楼就一P话!

网友:
我也是个小白。但是你的思路。连供电都不检查就盲目加焊。~~~~~~~~~

网友(点评):
别人那是在故意玩内涵,这个都看不出来,意在论坛没有好的维修经验,只会加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总结,修显卡5大绝招,招招进消
第一招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果然是惊动党中央啊,这语不惊人死不休,你供电什么都不查,直接加焊,我看你五条经验也就是加焊,重植,也没其他的,查供电吧,不行再加

网友(点评):
得,查完供电还是加焊,只不过往前走了一步。也没其它的。

网友:
党中央的太牛了,我觉得先差供电,供电正常的话,就加焊。。。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的

网友:
修显卡饼哥有一套...有机会要向他老人家学习

网友:
我的经验是先查供电,再加焊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又PCI卡带起   看能不能认的到卡  如果能认  吧BIOS搞下来! 这个BIOS还有点用!  另外如果用PCI卡能带进系统  BIOS又是好的话  就加焊吧!  不过G96系列的卡  芯片坏的多! 不像G84和G73系列! 加焊就可以用段时间!

网友:
高手原来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显卡又有几个是供电有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总结,修显卡5大绝招,招招进消
第一招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我加焊的显卡有块放在那里一段时间有花屏了,真郁闷

网友:
三楼你就是一SB, 修东西就会这几招,在我眼里你就是桥工,懂?,花屏显存问题,你加个毛。不亮,核心无供电,显存无供电,你也加?12V短路?你也加?修显卡看运气那是你不会,不要误导别人
维修界的人才,不会也要发表,做人要低调

先查供电,正常不?再打16对数据线。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别人那是在故意玩内涵,这个都看不出来,意在论坛没有好的维修经验,只会加焊。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我同意,修卡的5大经验就是1.加焊 2.再加焊 3.在多加焊一次 4背面也抹上焊膏再加焊一次 5.加焊不了就丢了
他就是在讽刺那些低能儿只会加焊,连这个都看不出来?还真的以为他是在传授真经啊?太可笑了。
本人从不教别人修显卡,只喜欢看笑话,看2B

网友C:
先看各大供电 , 正常才搞桥,短路   你搞桥看你咋个弄好

就是中桥 刘你不懂的 说了是桥并且是中桥
这是个大的2B 显卡啥时跑出桥了,南北,桥还是东桥,西桥了

网友:
显卡也有供电,时钟,复位啊,兄弟!桥是可以做,前提是条件必须具备。

网友(点评):
真不小得是个修啥的,又有人把个桥整出来,都不小得谁教的

网友(点评):
呵呵 话说好像叫GPU

网友:
胡乱加焊就是没病找病,修什么第一项都是先观察然后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总结,修显卡5大绝招,招招进消
第一招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高手   几时来学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惊动党中央啊,这语不惊人死不休,你供电什么都不查,直接加焊,我看你五条经验也就是加焊,重植, ...

这全是论坛2B会的,只是给他们总结一下,看看有多少2B会信,同时也看看戏,,

是应该加焊的,修卡第一步加焊 第二部重置 第三部重置后加焊,经过三部加焊完GPU继续加焊显存 供电芯片 MOS管等 总能依葫芦画瓢修好几片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全是论坛2B会的,只是给他们总结一下,看看有多少2B会信,同时也看看戏,,

那你,迅维里面还是有高手的,不能一概而论,我感觉做人也是啊,不帮助人就算了,那就别误人之弟了,是不是?

网友D:
说得不错,做人要低调,不会就不要发表。但是对你说的一些技术问题不敢苟同。
首先,花屏、不亮、核心无供电有的时候还就得加焊,只不过先要确认是核心脱焊所致,然后再加焊。
其次,PCI-E的卡上有32对数据线,而不是你说的16对。正面16对,反面16对。准确来讲,是16对发送差分信号和16对接受差分信号。有的人开口闭口的什么AD线,你比他们总算要强一点。
最后,你那张图上有错,我没有这种卡在手上,但是从你的标识来看,那个管子,进去是12V,出来是5V,应该是7805转换电源,不是DAC供电。N卡的DAC供电也不是5V。可别误导别人啊!
显卡上的供电绝对不止你说的这三种,常见出问题的也不仅仅是这三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得不错,做人要低调,不会就不要发表。但是对你说的一些技术问题不敢苟同。
首先,花屏、不亮、核心无 ...

和你讨论下:
我首先说的是花屏 显存问题,不亮,核心无供电,我就真没遇到过,加焊能出核心电压的,能把显存供电加出来的。
其次,请问你修的显卡多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32对数据线中,最好打,最直接就是正面的16对,没有藕合电容。7805 5V供电不是DAC电路,请问你有例子没?DAC 5V 大部分都是74门电路供电,只要显卡上有VGA和DVI。我可以上图9800GT GT240显卡图,当场测5V,你信不?
第三,显卡的供电请问有几种? 显存供电,核心供电,门电路DAC,还有什么?风扇供电也算成一种,任何显卡,供电,时钟,复位, 复位,时钟打值正常,供电正常,DAC电路正常,32对数据线没有问题,GPU不短不虚,它不显示,我吃了它

网友(点评):
朋友 凡事没绝对,不要把话说死,如所有供电正常背面掉个小电感就会不亮 不认卡的情况时有发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和你讨论下:
我首先说的是花屏 显存问题,不亮,核心无供电,我就真没遇到过,加焊能出核心电压的,能把 ...

讨论很好,只是不要说气话,也用不着打赌发誓。吃显卡还是吃GPU?你就不怕肚子疼?
先说在下修理显卡的时间,大概有6-7年了吧,是从AGP的卡开始修起的。而且本人精力不济,能力不足,只能修显卡,其它一概不顾,不是不想,是实在不可能了,光是一个显卡就让我精疲力竭了。不过这些好像和我们讨论的问题没啥关系。还是让我们来说正题吧。
1、花屏的故障,如果是核心脱焊,当然只有加焊解决。显存脱焊也一样要加焊。不亮的可能原因很多,如果是核心脱焊引起的,那也就需要加焊。至于核心电压,现在稍微高端一点的卡,有很多是由核心来控制其供电的,而核心供电又控制了显存的供电。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不能绝对的说加焊不能解决问题。话说绝了总是不对的吧?你现在没遇到,就能保证以后就一定不会遇到吗?有可能的话,现在这些多相供电的控制线路跑跑看,如ISL6312、NCP5388什么的,看看其控制信号是不是接到核心上的。
声明一下,我不是说加焊是万能的,并且反对盲目的加焊。我说的是要在正确的判断以后,需要的话,再去加焊。
2、因为没电容就打阻值,有电容就不检查了,这不是在说笑话吧?难道反面的脚位就不会出现脱焊、短路的故障吗?这种情况我可是碰见太多啦。
3、我没有质疑你这个地方输出的不是5V电压,只是说如果它是5V的输出,应该是7805转换电源,不是DAC供电,DAC是数模转换电路,这个电压N卡和A卡是不一样的,具体多少你应该去查查清楚。
4、显卡的供电有很多,论坛上就有人曾经发过一张表,细数有十几种之多。在此只说一点,知道高端卡,尤其是A卡,显存供电就有两路吗?知道为什么要用两路吗?
5、你说的那些情况就算都正常,难道就一定会显示了吗?好吧,我随便再加几个简单的吧,请问门电路故障会亮吗?BIOS不对了也会不亮的吧?知道打值是打哪里的值吗?晶振本身阻值极大,它若是脱焊了(你可以实验一下,拆下晶振看看阻值变不变)阻值根本没变化,但是会亮吗?那许多跑2R、2B的故障,可都是什么都正常的,用PCI卡既可以认到核心,也能够读写BIOS,可就是不亮。怎么解释?
现在我真想看你怎么吃显卡。它可不像烧饼那样好吃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全是论坛2B会的,只是给他们总结一下,看看有多少2B会信,同时也看看戏,,

高什么手啊,,我只是个水手,,来模鱼

网友:
是应该加焊的,修卡第一步加焊 第二部重置 第三部重置后加焊,经过三部加焊完GPU继续加焊显存 供电芯片 MOS管等 总能依葫芦画瓢修好几片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迅维里面还是有高手的,不能一概而论,我感觉做人也是啊,不帮助人就算了,那就别误人之弟了,是不 ...

我是在帮他们啊,帮他们总结一下,论坛上人全是这样说的,所以就把论坛最 牛的技术传程下来了,,不过,我是不用了,我BGA都没有,所以更不用谈

网友F:
留  我只有一把电烙铁能加焊吗 ?

网友:
我也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你讨论下:
我首先说的是花屏 显存问题,不亮,核心无供电,我就真没遇到过,加焊能出核心电压的,能把 ...

不用觜皮说话,用行动说话,论坛上那多ATI显卡无解的,正求高人解答,,,是不是2B拉出来留留就知道,不管你啥2B试的5V 显存共电核心共电,,看的是结果,不是屁话,,,有本事这样说,修不好就把显卡吃了,不要找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你讨论下:
我首先说的是花屏 显存问题,不亮,核心无供电,我就真没遇到过,加焊能出核心电压的,能把 ...

不用看谁是2。。, 容易啊,论坛上那多的ATI显卡正求高人解决,。不用觜皮吹。。。不用吹这个啥5V 3V的是不是2货,,直接用行动拉出来遛遛 吃显卡容易啊,修不好,直接吃掉,   用技术去正实你是不是2货,,,现在论坛上无解的问题大把的,,刚好全是ATI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先看各大供电 , 正常才搞桥,短路   你搞桥看你咋个弄好

曰   核心还不是桥的一种    那你叫他啥

网友(点评):
你桥叫南北桥,有叫GPU的这东西吗,,别把东西搞错了,2B 都是这样认识的,桥和GPU 是一样吗,为啥还要分CPU 分屁全是桥就行了,叫东桥几好,还叫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曰   核心还不是桥的一种    那你叫他啥

这都是看三国整出来的,那里面有大乔小乔,可都是当时有名的大美人啊!曹操、周瑜、诸葛亮为了这二乔闹的是不可开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帮他们啊,帮他们总结一下,论坛上人全是这样说的,所以就把论坛最 牛的技术传程下来了,,不过,我 ...

恩,反正这个都是个人的心态,不好说你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惊动党中央啊,这语不惊人死不休,你供电什么都不查,直接加焊,我看你五条经验也就是加焊,重植, ...

就那20快钱,供电没问题就加,不行就扔,难道你还为20块钱给他重值换芯片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那20快钱,供电没问题就加,不行就扔,难道你还为20块钱给他重值换芯片啊

如果是非常熟练的BGA人员,重置也不会要多少时间的,我想30分钟应该能搞定了把,基地里这种人应该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非常熟练的BGA人员,重置也不会要多少时间的,我想30分钟应该能搞定了把,基地里这种人应该很多的

我知道用不了多长时间,问题是20快给他搞这么多值不值,反正20块我是不会给他重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讨论很好,只是不要说气话,也用不着打赌发誓。吃显卡还是吃GPU?你就不怕肚子疼?
先说在下修理显卡的 ...

我就遇见过不出核心电压,加焊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曰   核心还不是桥的一种    那你叫他啥

那  你要分这么清楚,  也没法了    好像你很专业是的   ,老子错了  ,摔了猪

网友H:
供电有了  加焊  加焊不好 测阻值 正常就测三基色阻值 再换7408 不好就测IC旁的电阻 如果GPU损坏 以上所说无效

网友(点评):
显卡不认卡,和平三基色,有啥关系? 修显卡,之前,就得确定显卡心片是否以坏,才有接下来的维修,过程。不然,浪费时间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就用大招《加焊》,要是不正常就要查是哪里坏了!

网友:
VGA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说的其实都是真理,但听上去像开玩笑。

网友:
没人请你植球,也没人给你那20块。卡是楼主的,要是想扔也就不必来此求帮助了。修还是扔,得失都是他个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操心。就单纯的技术来讲,有的时候和钱多少没关系。只不过想要找出一个思路,一种维修的手段或者是得到一些经验,这是多少钱都难以换来的。
楼主所言的故障表现,实在是有太多的可能原因造成,不经过详细的检查不好下判断。但是一般维修流程是一样的,首先检查掉件,各个供电的电压,该打值的地方要打值检测,然后可以用PCI卡带进DOS看能不能认到核心,BIOS的读取,行、场信号的有无。。。。如此一步步的分析、排除、判断。如果这些检测都不做,单就一个测电压,加焊,然后就扔,拜托告诉我你都扔哪里去啦?我带麻袋来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总结,修显卡5大绝招,招招进消
第一招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五大烂招,招招烂

网友:
这卡设计的最次,通过改BIOS做的假卡,现在网上GTX460 GT440全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供电有了  加焊  加焊不好 测阻值 正常就测三基色阻值 再换7408 不好就测IC旁的电阻 如果GPU损坏 以上所说无 ...

基本没啥关系 看芯片 坏没有 可以尝试刷bios

网友I:
我也块这个卡 也是不亮,查各供电正常,是行场同步没有,不是74门坏,是GPU的问题,加焊后  只能用一会儿~~~此卡BIOS文件这里有的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42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块这个卡 也是不亮,查各供电正常,是行场同步没有,不是74门坏,是GPU的问题,加焊后  只能用一会儿~~ ...

我量过金手指和反面的GPU对应的电容 对地阻值 没有问题啊 难道会是GPU问题?

网友J:
显卡点不亮 80%是供电啊,把供电修好,基本也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显卡点不亮 80%是供电啊,把供电修好,基本也好了

80%是供电啊
应该没那么大比例来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80%是供电啊
应该没那么大比例来着!!!

看清楚啊,是点不亮,不是花屏等。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清楚啊,是点不亮,不是花屏等。

点不亮
出在供电上的比例  也没那么高~~  感觉GPU方面的比例高~

网友:
先查供电,都好就加焊,不行就扔垃圾堆吧

网友:
1.外观检查
2.供电
3.时钟,复位打值
4、总线金手指打值
5.。。。。

网友:
引用 网友F:
留  我只有一把电烙铁能加焊吗 ?

我比你多个万一表1颗绣花针拆原件用,剃须刀刀片马蹄口烙铁+针挑后不断焊锡连接是割断这个更刺激

网友:
首先先看看供电有没有正常不,然后看看有没有被挂掉小元器件,用手摸摸显存颗粒是否发烫断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可以换主芯片了,NV的芯片很容易出现内部虚焊的。

网友: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第三招 显卡断电也加焊.
第四招 显卡不共电也加焊
第五招 也是最后一招大家最喜欢用的 四招不行,拆下来从值 爆费了就放弃 一直干到爆费 在不能解决丢拉圾去,杂证没有人能修

网友:
我是小白呀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2013-09-03):
这些mos管端测量无电压是不是都坏了,这个mos怎么换,是不是随便主板上显卡上拆下来的就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