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20M光纤10家人上网,晚上看电视人多,卡的要死

楼主(2013-07-27):
20M光纤,10个人用,TP8口路由器 下面接一个8口交换机, 路由器IP宽带分配只能建立8个策略,求大神帮忙出出办法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路由器限速

网友:
还是换成软件路WAYOS或ROS吧

网友:
带宽控制 的 IP不是可以划定范围吗? 你 静态指定ip地址 再把几个带宽大小一样的策略 划成一组不就行了。。 比方说 192.168.1.100-192.168.1.104 这样一条 策略 可以管四台机器。。。

网友:
20M的光纤,给你的流量不是20M的,给4M左右就不错了,要都下载看电影的情况下就慢多了。

网友:
用三层交换机呀

网友:
三层交换机 ?上楼给我哦讲解一下!

网友A:
换多功能路由器,能够限制带宽的那种

网友:
我家的也是10m的。不知道有没有4M 的数度

网友:
三层可不是你能玩的转的,建议可以考虑wayos,这个是中文界面,限速还可以。也可以考虑ROS,这个只是做个简单QOS还是不难的。或者海蜘蛛也可以

网友:
换多功能路由器

网友(2013-09-04):
20M的就是2.4M每秒,我下载用的就是2.4M每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