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华硕K42Jc的通病跟K42JR的。。付升级后的BIOS完美解决风扇常转 亲测可用

楼主(2013-07-27):
好久没有发帖了 最近修到过的华硕K42JR K42JC的机器比较多 。  版号K42JC进桌面死机刷BIOS完美解决 本人 已近刷好5台亲测可用。。 K42JC 修到几个显卡问题 直接上BGA取下独立显卡芯片 直接亮机自动切换到集显上面 跟客户解释下独立不稳定 跟他讲改集显就OK了 好收钱 K42JR取了芯片是不能自动切换到集显的  K42的机器 总的来说 显卡修得较多觉得好的 记得给小弟加分 谢谢大家 附上K42JC K42JR升级BIOS a42j

网友:
这个要看架构图,LVDS由PCH发出的基本都可以直接把显卡去掉用集显的。

网友A:
你这样改人家笔记本的性能就明显下降了啊!那还买什么独显的本啊?直接集显的就可以了,还少很多钱啊,只有不懂的才让你这样弄,

网友(2016-11-28):
问一下楼主。直接拆掉独立显卡就行了吗

网友:
   几天修到这个机器  进系统死机  加焊显卡没用  换系统快到桌面就黑了   还是刷个BIOS 再说吧 不行 就把独显摘了

网友(2016-07-09):
客户,机器又修 好,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B(2013-07-31):
华硕K42机器 做了好多次一开始是 做完系统后进入桌面鼠标不动死机  换了个WIN7版本 进桌面不死机 多少正常点关机或重启就死机了 后来装了个XP的 硬盘模式改了也蓝屏 没办法光盘装  装好了但是有个显卡驱动更新不了 做个系统做了4个多小时 真的烦啊                这个问题刷BIOS能解决不

网友:
可以拆独显直接用集显啊,这样也行

网友:
刚好有个机器,明天过去试试

网友:
那不会自动切换显卡,那要怎么用集显啊?

网友C:
问一下楼主。直接拆掉独立显卡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人家笔记本的性能就明显下降了啊!那还买什么独显的本啊?直接集显的就可以了,还少很多钱啊,只有不 ...

因为现在大多数本子都是独显本 不是所有人都按照配置来选的机器 大部分客户都接受这种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直接拆掉独立显卡就行了吗,

是的哦 直接拆下就行了  双显卡的有些机器可以 有些机器不能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哦 直接拆下就行了  双显卡的有些机器可以 有些机器不能哦

K42JR 我把独显拆掉了 好像不能亮机啊· 需要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K42JR 我把独显拆掉了 好像不能亮机啊· 需要升级bios?

k42JR取了是不能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K42机器 做了好多次一开始是 做完系统后进入桌面鼠标不动死机  换了个WIN7版本 进桌面不死机 多少正常点 ...

如果是K42JC 毫不犹豫就是BIOS问题 先刷了看哦

网友F:
楼主我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机器是打显卡驱动就死机刷新版BIOS可以解决。但是绝对不是说的你直接拆掉用集显。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机器是打显卡驱动就死机刷新版BIOS可以解决。但是绝对不是说的你直接拆掉用集显 ...

亲 麻烦看完好么。。K42JC进桌面死机刷BIOS K42的显卡爱坏 坏的时候是点不亮 或者是有时候可以点亮 可以选择换显卡 可以选择去掉显卡 有说打显卡驱动死机取显卡吗?

网友:
这也行啊!!!无奇不有

网友G:
能修好换个显卡,不多收几个钱嘛。

网友:
淘宝8元一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修好换个显卡,不多收几个钱嘛。

有的时候跟客户说改集显稳定 照样收高价哦

补充内容 (2013-8-2 07:59):
大家觉得可以加加分啊

网友:
维修吗 讲究的是一个利润还有一个稳定的售后 怎么稳定怎么修呗   要是为了研究一个显卡而牺牲利润就没必要做维修了 去搞研发吗!

网友:
这样搞是省了本钱,又得到了高回报,客户机器是不是也很稳定呢???

网友:
这样也行。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
联想G450独显可管该独显

网友:
z这个真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6-07-09):
不错、。。。一刷就亮。。。。。。。。。。

网友:
客户愿意,为什么不行。

网友:
报错  风扇狂赚  就是BIOS 的问题了 K42J是个经典额

网友:
华硕的bios最最最蛋痛

网友(2016-09-30):
感谢分享,经验在于分享

网友:
性能就明显下降了

网友(2016-11-05):
刚好有个机器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人家笔记本的性能就明显下降了啊!那还买什么独显的本啊?直接集显的就可以了,还少很多钱啊,只有 ...

但是独显就算给他换了,寿命也不长。如果独显坏了还想着性能,机率是非常小的。换了独显,运气好的话用过质保,运气不好,过几天又坏了

网友:
正好用到这里。不知道涮哪个

网友:
。。涮了JC升级版的。风扇狂转。不知道还死机不

网友:
很好的经验的

网友:
又是BIOS坏的。。。。

网友:
华硕K550DP求 解救  没有背光啊  点位图 还没有原件型号

网友:
这样还是很方便的,   确实没有测试过

网友:
感谢分享, 回复一下  好下载啊

网友:
华硕通病好多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比较多 真的很麻烦

网友:
很多bios引起的显卡驱动叹号 或者是网卡驱动叹号的

网友(2016-12-10):
此BIOS可以用,我刷好一台。
但是我还有一台同款机子,故障是开机屏幕有亮度,无信号,电流才到0.3左右。大小写不能切换。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改集显确实温度

网友:
请问rev几的

网友:
我这台是2.0 的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型号改集成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断开显卡供电呢。以前ACER遇到过是可以的

网友:
这机器还可以取显卡 啊!

网友:
学到了 不过集显变独显 客户会不会不接受

网友:
我的装系统解压,就死机 也是K42J,还没有搞定

网友(2017-07-24):
可以拆独显直接用集显啊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以后遇到了就可以解决风扇常转问题哦。。。。。。。。。。。。。。。。。。。。。。。。。。。

网友:
有的客户就是看双显卡的 改了心里不平衡

网友:
取下独显直接能用集显,不用改信号,这个好,以后碰到独显坏的,也要多试试,感觉LZ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是打显卡驱动就死机刷新版BIOS可以解决

网友:
现在这么古老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13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