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问题

楼主(2013-07-27):
笔记本中的双BIOS 一个是EC BIOS  一个是南桥BIOS  请问下个2个BIOS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其实你自己已经有答案了 双BIOS机器 ECBIOS容量比较小记录待机 键盘等各个信息南桥BIOS就是真正的所意义上的BIOS 记录主板各个芯片及其最原始的代码及其总线地址等等其实是一样的 单芯片挂在LPC总线 共享 通过EC读取 双BIOS则是分开的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嗯,答案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