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前辈们洒好锡球后怎么取钢网才不会弄歪锡球?

楼主(2013-07-27):
每次洒好球,我是把钢网拿下来再用疯抢吹的,每次拿都会把珠搞偏,不知道是不是手法不对,

网友(点评):
这种要植球台才好弄,小的钢网最好是一起加热,不好拿,我就是用植球台,效率虽然不高,但是比较省心,焊膏刷少一点就不会跑珠了。

网友:
不是有一种可以带钢网一起加热的吗?买那一种就好用

网友:
不是很用力压钢网的,其实多练多总结,应该很快就可以体会到了。。

网友:
钢网钢网,肯定先吹了,再拆钢网

网友:
少涂点焊膏。可以选择带着钢网加热不就好了吗?

网友:
加热的时候受热均匀一点就会好多了

网友:
带钢网一起加热

网友:
LZ方法错误,摆好锡珠别取网,一起加热,确认锡珠沾上后在取网

赞同,不过还是要练习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取网  焊膏少涂点  不是吹出来全是水 珠就会跑  吹的时候我开得是320°  风枪垂直90度拿 很明显看到朱发亮或者动了 就是吹好了的

网友:
摆好锡珠和钢网一起加热,确认锡珠沾上后等20秒再取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