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的HPDV6700,不知论坛那位大大能分析出这奇特故障原因

楼主(2013-07-28):
(图片)

网友:
帖子怎么了,浏览的人都没有

网友:
无一人能解释此问题??悲哉。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SONY的,用的是一样的保护隔离电路,当时也是一样的故障,我处理的方法是把PQ61短接同时把G级割断,PQ64这边也割断,没有出现你说现象。根据你的故障现象分析,应该是在先接适配器时,瞬间ACOK#为高,还未检测到ACIN,导致BATDIS_G为低电平,PQ3导通。如果这个时候有电池,那么系统检测到是电池供电,不是适配器供电,ACOK#仍然为高。电池跟适配器就短起来了(PQ3一直导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谢谢,因该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