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CoolerMaster) 80 plus电源维修问题请大师们指教

楼主(2013-07-28):
最近手痒了想修电源,于是搞了个酷冷至尊电源回来,刚测+5vsb电压有,短接开机,风扇动了一下就没了,看到后以为又是整流二极管这类的东西坏了,很好修。当我拆开后没见什么电解电容“大肚子”,这电源是cm6806和ps223组合的,把所有管子拆下来用表量过都没事,包适pfc的开关管续流二极管,-12V的也拆了量过没事。然后就蒙了。把后级的电阻什么的都量了一遍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光耦(pc123)也拆下来跟新的pc817参数对过正常。通电量PFC的电压,短接开机发现pfc电压是在385V+左右就停了,整流后的各组电压也是在升到某一个电压值时停了,这明显是电源保护了。可是我所有东西都量过了。。看着电阻上面标注的跟实际阻值都一一对应。现在就剩下ps223.....因为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所以没得换来试,现在量过每个脚的电压,请大师傅们指导一下,下一步该从哪里开始修?。现在在静态的情况下量的ps223电压:1.2脚0V,3脚6.1V,4脚3.8V,5脚0V,6脚3.1V,7.8脚0V,9脚0.6V,10.11.12.13.14脚0V,15脚4.4V,16脚0V。不知道这个在正常情况下的电压各脚的电压是多少。小弟在线等各位指导下。。。。。。在这先谢谢了。。刚在新手区升级了所以关了那边的在电源维修这再发一贴吧。。。

网友:
电源修好了。。还是刚开始认为的就是二极管坏了(一只在变压器输出端接的检测用的二极管),只是当初在线量的二极管有反应以为是就是好的。所以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真是不该啊。不过也算加深了印像对于整个电源工作流程也熟悉了。现在还有个小问题就是+5V不在正常输出电压范围内,才4.5V可调电阻也调了担是一动可调连+12V的电压也升上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换的二极管有问题。我拆开一个正在用的也是带主动pfc的电源看到这里的二极有色环的(一般4148的一头是黑色的担这个是白色的),请问大师们这个白色的二极是啥东东呢。

补充内容 (2013-8-3 18:16):
坏的二级管是磁放大电路中的接在单独的电感后面整流前面白色的一环的玻璃二极管,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啥型号,试过不是fr104、107这类,也不是IN4148这个管;pn结的值是4.6左右,4148的值是5.0左右。知道的麻烦说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