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里的两个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07-28):
假如VA2的电压19V,从PQ6的1脚经过1脚和2脚之间的电阻到达了2脚,那么2脚的电压还有19V吗? 一般这个PQ6之间的这两个电阻有多少的阻值?如果PQ6的2脚接地与不接地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只想知道一脚是19V 那么一脚流到了2脚也是不是19V

网友A:
PQ6为PNP三极管。暂定VA2为19V,三脚的电压受到2脚控制。2脚为19V时,3脚为0V。2脚接地时,3脚为19V,也就是说2脚电压越高3脚越低。建议LZ去看看三极管的三个工作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6为PNP三极管。暂定VA2为19V,三脚的电压受到2脚控制。2脚为19V时,3脚为0V。2脚接地时,3脚为19V,也就是 ...

虽然答非所问 还是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前只知道低电平导通 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呀

网友:
怎么会没关系呢。2脚多少V完全取决于2脚怎么接。
内置电阻一般是33K

网友:
2脚悬空的话,还是19v
2脚对地有阻值的话,就是分压
内部电阻多大,看三极管型号
比如你的为22K。这些正是我们远程重点讲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