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650 SW7主板,进水,,,,

楼主(2013-07-28):
优雅A650 SW7主板,进水,,,,

板号:DAOSW7MB8E0 REV E

屏线接口处板层短路,一插电就看得见板层里头跳火花,准备剪掉这一小块电路,飞线到屏线接口。。。。这里要飞多少根线,大师傅们说说

网友:
这个普通屏吧,是LED就飞四组信号,两根数据线,还有3。3V,跟接地就行了

网友A:
就欠两个没飞到,,,,,LIGHT SENSE IN ,,,LCD TST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已经有图像了,暗屏。。。大家帮忙呀

网友B:
有没有供电呢?  还要有 三基色  时钟   CLK和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供电呢?  还要有 三基色  时钟   CLK和DATA

此机修复了,飞线,把脑子飞晕了。。。忘记了飞地线上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欠两个没飞到,,,,,LIGHT SENSE IN ,,,LCD TST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我觉得是主供电短路,飞一条就可以,不必要飞很多

19V 高压条供电
一个3.3V,一个19V, LCD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