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a690不跑码的怪毛病

楼主(2013-07-28):
主板不跑码,插拔一下电池就能正常开机,重复开关机也没问题!但是关机后等几个小时再开机又不跑码!
求思路!

网友:
你也说了,插拔一下电池就能开机!你查一下电池电压和附近的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见过 换一下晶振  刷个bios  换个电池座子 一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