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声卡问题,内置喇叭无声,耳机有声,话筒内置外置都正常

楼主(2013-07-28):
接修一台CQ32,待机正常,按开关触发后电流到0.05就停了,拆机检查,待机3V  5V触发后消失,经测试+V5S小短,直接拆了声卡,这个声卡坏的比较多,拆后测试触发亮机了,换上新显卡后装机,测试喇叭没声,怀疑自己没焊好,就重新焊了一个,还是不行,后来测试耳机正常,开始检查耳机话筒手入检测信号SENSE_A,什么都不用时为5V,插入耳机后为4.4V左右也算正常,再想到IDT软件在用外接耳机时的提示,可以认为SENSE_A是正常的,声卡的AVDD,PVDD供电也都是5V正常,47脚的放大开启脚EAPD也是同+3VS提供的也是正常,找不到出原因,论坛搜了下,居然也有人碰到,那个关闭了,没有解决好像。

看那个贴子说是有的这种声卡没有功放,怕碰这事,找了个G4料板,这个声卡是一样的,肯定芯片本身有功放的,换上去一样,还没有解决,求助中

这个贴子和我检测的基本上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54026

补充内容 (2013-8-3 14:18):
此机已经修复,发了一块新板子,报着试试的态度,自己交换了声卡,原来就是声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驱动不对会有这种情况。楼主装w7试试。

网友:
喇叭有不问题

网友:
系统肯定是先排除的,再说客户原系统基本上都会是可用的,坏了声卡,驱动哪能也同时坏了,我也做过系统,官方下载

网友:
喇叭肯定先试的,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没,没解决上个电路图,呵呵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 问题 92HD80B1X5 ,有时候发5片 没有1片是好的

网友:
楼主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什么都查了就是喇叭不响,声卡芯片是IDT 92HD80B1X5 NLG,我换了两个芯片都是一样的结果,难道只能换同样板上的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