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白屏,中间一条色带黄红蓝一直变换

楼主(2013-07-28):
1.客户拿过来一台黑屏显示器,用通用版点亮后显示器白屏,中间一条白色深一些
2.然后换驱动板后,白屏,中间一条色带黄红蓝一直变换
3.测试屏电路VGH1无电压,求维修思路

网友:
没得修了 你要是会修屏可以研究一下的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直接让客户拿回家,或者给他30块拿下

网友:
回复一下出厂设置,不会的话上网上看看,怎么回复的,不行的话在刷以下程序

网友:
只要用通用驱动板点过跟原来一样,基本就是屏挂了,不然你试试更换屏电路上主芯片试试

网友:
屏电路坏,价高可搞搞,

网友:
是主芯片还是升压芯片问题呢?

网友(2013-11-10):
查升压电路啊。这个和主芯片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
报废了,,把屏拆下来档窗子吧。

网友:
屏坏了,这个我知道,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