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7-28):
修一个联想的L2060WA的高压板  想给他改一个  有一根线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望高手指点  谢谢
那个白色的先标的是Mute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
不用管它有什么作用,你只用12V,地、ON即可,祝你成功。

网友:
嘿嘿i谢谢 两位的指导   那个线应该是没用吧  我没接 能用屏正常点亮

网友A:
mute是 静音的意思,如果你的显示带喇叭的话就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te是 静音的意思,如果你的显示带喇叭的话就有用,

这意思啊  这次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