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0T-D3L这块主板的BIOS在哪里?

楼主(2013-07-28):
我要刷bios,但是在这块板上找不到BIOS,请大家在百度上找这块板的图片看看,帮我看哪个是BIOS,谢谢了

网友:
在南桥的左边,8脚的,双BIOS啊。

网友A:
一个主BIOS,一个副BIOS..你把主的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BIOS,一个副BIOS..你把主的拆掉试试。

你好请问哪个是主的,我要刷BIOS的原因是,这板经常要用着用着就重启,所以想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图中红色圈里的就是BIOS。

网友:
应该有标哪个是一哪个是2吧 你拆下一个试试,不行再换上另一个拆掉原来那个,你确定是BIOS了?

网友:
主boss有标英文m字开头的。副的是B开头的。楼主仔细的看下。

蓝信商务 -1

网友:
大哥重启时你电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