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出怪事了,

楼主(2013-07-28):
各位大虾们,东芝A80键盘不能用 键盘我换了三四个了,黑白键盘我也都换过,还是不能用,EC到接口线路我也查过了,是好的,EC我也换过了,外接设备我也都拔下来了,还是不行,求大虾们支支招,在此感谢!!
键盘不能用

网友:
键盘接口有没有排容,有拿掉试试。

网友:
可以换南桥

网友:
有排容,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南桥我没有动,不知道加焊一下怎么样,

网友:
干吧,南桥。

网友:
干SB吧,不干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刷下 BIOS 先试试

网友:
就是南桥的问题,重新植珠键盘 可以用了,

网友:
另外再说一下,东芝A80机子很爱挑键盘的,有白色键盘和黑色键盘两种,如果大虾们遇到这样问题,可以黑白键盘都试一下,可以有新的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