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AH532重装系统

楼主(2013-07-28):
纠结啊,BIOS引导项设置好了,引导不起来。没办法拆硬盘到别的电脑上GHOST下,装回去,开机开机出现no bootable device—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进不去系统。郁闷了,然道硬盘坏了,换到其他电脑试下可以。求大神解决下

网友:
不会是隐藏分区的问题吧?

网友(2013-09-09):
我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还没有拿去解决,现在在家当枕头

网友(2013-12-21):
进入BIOS(开机后按 F2 ) Security Set Supervisor... 设置一个密码,如:123456
Secure Boot... Secure Boot Option 设为 Disable
Advanced CSM 设置为 Enable 保存设置(按 F10)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网友:
换个硬盘吧

网友(2014-06-05):
非常同意楼上的设置

网友(2016-03-07):
安装版成功刷入

网友(2016-08-21):
其他版都不行吗?

网友A(2016-12-11):
我这有一台,安装版刷进去了运行好慢,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台,安装版刷进去了运行好慢,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问题.

你就下载一个ghost版本的系统试一下吧